[原创] 关于scalefactor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4):
在encounter里有很多的scalefactor,像RC extraction、Power analysis等,这个值到底是什么含义呢?

网友:
rc scale factor就是系数,主要是在preroute之前加,然后增加悲观量,
这样可以在postlayout,signoff的时候取得更好的一致性,
和derate意思一样的,

其实多加clock margin也是一样的,不加系数也行

楼主:
这样的话,这个值越大就越悲观吧

网友:
应该说和1 相差的越大,就越悲观,

不scale的话就是1 啊, 100% 系数

楼主:
如果这个scale取1的话,那代表什么呢?postroute ?sign-off?

网友:
就是preroute = postroute, signoff的意思

一般在preroute的时候取1.1 这种,就是增加RC参数值的意思,这样可以更悲观啊

楼主:
这个scale值应该是对应encounter的RC extraction,如果要是用STAR-RC的话,这个值就没用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