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RFIC IIP3 仿真

楼主(2012-01-04):
怎样用cadence spectre 进行放大器的三阶交调点的Trans 仿真

网友A:
到底是IP3仿真还是trans仿真?IP3仿真的话,在Schematic上定义输入输出port,注意输入port选择psin,定义两个频率点,并定义输入功率为变量,如Pin; 在ADE窗口,选择Analyses-->QPSS;设置fundamental为Large,并Sweep Pin,例如 -30:2:0 dBm,进行仿真;仿真结束后在ADE窗口,选择Results-->Direct Plot --> Main Form,选择IPN curves, 选择Varialble Sweep, 输入extrapolation point,例如 -24,选择input referred ip3, 3rd order, 然后选择 3rd order harmonic 和 1st order harmonic 频率点,在schematic窗口上单击port就会出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您的回复
  我还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
     1、用QPSS 仿真IIP3时,输入端 PORT中的输入功率变量pin 的大小 ,一般我设置-20dBm不知道这个值对不对,此外sweep 中pin的范围怎样设置为好?您回复中外推点设置为-24,这个怎样准确设置呢?
     2、iip3是可以用Trans仿真,但我不知道怎样设置,仿真原理见图片。

网友:
1. ip3用trans 仿真不方便,因为从ip3定义来看,需要输出信号在fundamental 和3rd harmonic的输出功率随Pin的变化曲线来提取。 用trans的话,只能按照理想1:1和3:1的斜率仿真某个Pin下的ip3值。用qpss的话,可以得到Pout_fundamental和Pout_3rd随Pin的变化曲线,选择具有理想 1:1和3:1斜率的点提取ip3值。更加准确和可靠。
2.Pin的值在variable里设置多少没有关系,因为qpss仿真里面sweep Pin会替代这个值。对trans会有影响,-30到-20dBm一般都可以。
3.我一般是设置 Pin 从-30增加到0,步长2。你可以根据IPNcurves的结果再进行调整,目的是在Pout vs Pin的曲线中可以看到理想的1:1和3:1的斜率。

网友(2018-09-17):
讲的很详细,谢谢

网友(2020-09-04):
也可以直接用AC仿真来仿真IP3,更加仿真

网友(2021-03-14):
引用 网友A:
到底是IP3仿真还是trans仿真?IP3仿真的话,在Schematic上定义输入输出port,注意输入port选择psin,定义两 ...

怎么定义输入输出port呀,意思是输入用psin吗

网友B(2021-06-21):
tran仿IIP3有个问题就是,输入信号越大,计算出来的IIP3越大?输入信号不能给的太小,否则噪声都比IM3大,导致结果不准。但也不能太大。到底给多少才合适呢?

网友(2021-12-20):
我又回来看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想了解这个输入的功率值到底设置多少合适呢,求高手解答

网友C(2022-11-17):
引用 网友B:
tran仿IIP3有个问题就是,输入信号越大,计算出来的IIP3越大?输入信号不能给的太小,否则噪声都比IM3大, ...

同问,一直不理解输入信号的值怎么给合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问,一直不理解输入信号的值怎么给合适

有经验是说比实际IIP3小10到20dB,比如实际IIP3能到0dBm,输入信号就给-20到-10dBm

网友(2024-01-07):
不是很理解这超出了0之后他这个点不是测的Pin是Pout了吗,但是如果设置成Output referred IP3这个值又不一样了啊。

网友(2025-04-29):
pss+pac不是也可以仿真IIP3吗?
https://www.cnblogs.com/Felix-sin/p/13613484.html
这个网址里有教程,但是我仿完之后没有图形,有大佬可以教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