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中指定clock

楼主(2012-01-04):
在rtl中需要一个占空比非50的clock 于是将写了一个调节占空比的module 但是在这个module中用了一个dff

时序检查到这个dff就完了  但是dff后的信号实际也是一个时钟信号

怎么在encounter中指定dff出来的信号为时钟信号呢?

谢谢!

是set_false_path吗?

网友:
create_generated_clock啊,在Q端,然后-source  前面的master clock,

分频时钟了,

楼主:
谢谢了
那另外还有问题
generated_clock还需要再另外加约束吗?

网友:
set_clock_uncertainty 可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