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encounter中warning问题

楼主(2012-01-04):
在encounter中,report timing时(post-CTS阶段),会报一些warning,如,WARN:Unconnected wire found at terminal insert_buffer/I of net clk_ram. Extraction was not completed for this net
但是去找该net时,发现该线又是连接了的,很奇怪encounter为什么会报这样的warning??如果真的是没有连上,肯定是的net的delay计算不准确,进而导致timing分析不准,哪朋友如果知道原因,请不吝指教,万分感谢!

网友:
做了cts routing么, 没有做,就是trialroute估计, 其实也没啥关系

总之最后route完毕后 都是基于detailroute的 抽取的

网友:
如果是nanoroute之前,不要用QRC extraction
如果是nanoroute之后,检查那条net的Connectiv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