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仿真时参数扫描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4):
为什么我用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仿真的时候,设置扫描的范围不一样的时候,得到某点电压的曲线会截然不同,而且扫描范围只是由1V~2V,改为1.3V~2V,求大能解释一下?

网友:
你做的是DC仿真吧?你把它改成线性方式的看一下一不一样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一直用的都是线性方式的啊!是不是初始条件不同,电路启动会有问题?

网友:
比较一下1V和1.3V两个点的直流工作点,看看能有什么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