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encounter安装问题

楼主(2012-01-04):
/eda/Encounter/tools.lnx86/fe/bin/32bit/encounter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Xp.so.6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安装encounter出现这个问题,请问有谁遇到过啊??求大侠解决啊!我原来以为装个libxp.so.6就好了,结果还是不行!悲催啊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看下你/usr/lib里有没有libXp.so.6,libXp.so.6.2,libXm.so.3.0.2,libXm.so.3,其中libXp.so.6,libXm.so.3是链接。你是不是装了新系统?encounter8.1安装的时候会报这个问题,从AS4 linux 系统中copy那几个库文件就行了。安装EDI吧,不会有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