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tramax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用tetramax产生test pattern,最后导出成single verilog file用ncverilog跑simulation,结果有4个pattern里15个点有错,这个时候我用的是pre netlist simulation的方式,就是所有组合逻辑0delay,flipflop是1个ns的delay。如果我带SDF跑simulation,发现fast 只有2个点有错,slow只有1个点有错,这个错在三个方式都有。其中fast的错在pre netlist simulation中也能找到。如此看来应该是timing导致的错误,那么这个错误应该怎么来定位呢?

网友:
    很有可能是库单元的问题,或者你约束的问题。
请问drc有error或者warning信息吗?

网友:
你可以把出错位置信息反标到tetramax里面,他就能给你报出来哪里的问题,根据这个信息你去仿真里面找问题在什么地方,同时用PT在scan模式下看一眼timing的结果,有可能是X造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