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撤销已经布过的线?

楼主(2012-01-05):
我做了nanoRoute后,发现有些问题没有考虑到,现在需要重新再布一遍,那么先前的布线如何取消呢,undo不起作用啊?

还有就是violation browser中列出一些错误,descreption只是列出了violation的坐标和线名,我如何能分辨出错误的类型呢,是short、overlap还是其他的什么错误呢?

网友:
不用取消,eco绕线就行,他会根据你的新的设置进行调整

你的啥版本?

网友:
只有少数的操作能够undo,redo,不是所有的都能的

只能先删除,然后在重新来

楼主:
我的是9.1的,第二个问题我知道了,ECO是干什么的?tutorial有讲过这个ECO,不过不太明白意思,好像是交换什么顺序的(order?),麻烦版主给扫下盲!

网友:
如果具体说ECO的话,这个是要上一节课的,哈哈

上面我说的是eco绕线,nanoroute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