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:怎样使用design compiler对比两个设计的优劣?

楼主(2012-01-05):
想看看平方根进位选择加法器和线性进位选择加法器的不同,但是用同样的delay约束情况下平方根的反而面积大。求个方法。。。谢~

网友:
没有用过DC,不过最近一直想要学习试用下,在电驴下载,下了一个月都没下到,不知道是不是资源没有找对,LZ不介意的话,可否发一份安装文件给我啊;hdxjyzh@yahoo.com.cn,不胜感激!!!
不管如何,帮顶了!

网友:
相同port,相同时钟频率,相同约束,compile以下,之后用report_qor看一下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