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41与ic5141共存设置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小弟,想问问在一个shell用户下,我想有时候用ic5141有时候用ic6141,因为想取长补短一下,但是在环境变量设置时有点儿不懂了。
想请教各位前辈这个.bashrc或者是.cshrc该如何来设置,谢谢啦~

楼主:
自己顶顶~~~~求助啊~~~我的神

网友:
做两个cshrc,用哪个source哪个

楼主:
是不是不能在同一个bashrc里同时设置ic5141和ic6141?

网友:
我觉得很简单,把两个的环境变量写成两个脚本文件,不要在.bashrc里面配置,每次用哪一个就执行哪个脚本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也一直想问这个问题,我们公司给我们配置的是自适应,不用来回source shell文件,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,cad在美国……

楼主:
之前有在一个同一个bashrc里设置但是只运行得起ic5141,
再后来又在.cshrc里设置了,但是报了ic6141的license错误,求解啊~~~~

网友:
同一个shell估计不行

楼主:
怎么不可以???可以的哦~~只是需哟设置一下cshrc
但是现在主要是这个cshrc该如何编写~~~
求版主,给解答一下~~~~神啊~~~求教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这个有难度吗?把路径定义好就行了,两个启动程序又不同,icfb,virtuoso;万一如果碰到同一环境变量设置文件里软件启动程序名一样的alias 定义区分就好了。最好用同一个license,如果是不同的license,用CDS_LIC_FILE指定路径, 不带lmgrd;如果要lmgrd license那么5280端口只能起一个或者你用两个端口启动license也没问题),CDS_LIC_FILE,LM_LICENSE_FILE都行。

############### Cadence IC615 & MMSIM10 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MMSIM_ROOT /.../IC615/MMSIM10
setenv OA_HOME /.../IC615/oa_v22.41.004/
setenv CDS_ROOT /.../IC615
setenv CDSDIR /.../IC615
setenv CDSHOME /.../IC615
setenv CDS_ROOT /.../IC615
setenv CDS_INST_DIR /.../IC615
setenv CDS_LIC_FILE 5280@localhost
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
#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Digital
setenv PATH ${CDS_INST_DIR}/tools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INST_DIR}/tools/dfII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INST_DIR}/tools/plot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INST_DIR}/tools/dracula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ROOT}/tools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ROOT}/tools/dfII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ROOT}/tools/dracula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ROOT}/tools/plot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ROOT}/tools/iccraft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MMSIM_ROOT}/tools/dfII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MMSIM_ROOT}/tools/spectre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MMSIM_ROOT}/tools/ultrasim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MMSIM_ROOT}/tools/bin:{$PATH}
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
##################IC5141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env CDSDIR_514 /.../cadence514
setenv CDSHOME_514 /.../cadence514
setenv CDS_ROOT_514 /...p/cadence514
setenv CDS_INST_DIR_514 /.../cadence514
setenv PATH ${CDS_INST_DIR_514}/tools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INST_DIR_514}/tools/dfII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INST_DIR_514}/tools/plot/bin:{$PATH}
setenv PATH ${CDS_INST_DIR_514}/tools/dracula/bin:{$PATH}
setenv CDS_LIC_FILE /.../license.dat

楼主:
首先十分感谢版主大大的鼎力相助~~~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你的工作,菜鸟我确实弄了很久了,总是不能同时运行在同一个shell里,主要是ic5141和ic6141在破解的时候的不同,一个是强爆的一个是生成的license所以才会由后来的license错误,看了版主大大很用心的回复十分感谢,我下来马上去重新实现一下~~~最后再说声谢谢~~~

网友:
    我正想回呢,启动的bin就不同,呵呵,看来你还是明白的,楼上那些难道没运行过么?

楼主:
还是不行呢~~设置好cshrc后,启动“virtuoso &”时说找到这个指令
我在想之前版主说的license不同,我的IC6141是用path_Cadence强破的,
所以不需要license的,也就没有那些问题,但是单单写路径还是报没有找到指令,还求大大们帮忙一起解决一下

网友(2012-03-29):
If you search internet, you will find this explanation. I hope this help

I'm assuming you're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you've been running
IC5.something for a long time, want to transition to IC6, but need
to continue running IC5.

The license file you currently have probably has a line like:

FEATURE 34500 cdslmd 5.2 14-dec-2007 10 9D87D0959569A3941D27...

IC6 cannot checkout this feature. You need an updated license file
with
a line like:

FEATUR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cdslmd 6.1 02-jul-2008...

Beware that if you install this license file and want to run IC5, you
*must* run IC5141_USR4 or later. It knows how to checkout
either the old-style or new-style features. Earlier versions of IC5
will
be dead, just like IC6 is for you now. I think IC5141_USR6 just
came out (I haven't checked recently)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对这个还是不太明白,能不能具体说说这个环境变量的设置啊

网友:
I'm working on this case now. Once it's done, I will let you know. I should be able to finish the "trial" (if it woks) in a couple of days.

Basically, I think #10 is correct. You can just follow that idea. The issue should be the license.

Anyway, give me a few days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hanks~~~

网友(2012-06-11):
现在常用的有哪个版本啊

网友(2012-08-31):
回复 楼主:

我的ic614和ic610是共存的,只需要每次在cmd下输入'ic614'或'ic610'就可以转换,给个bashrc的例子吧:
alias   ic614='export CADENCE=ic614;
   export CDS_ROOT=/home/eda/ic614;
  export CDSHOME=/home/eda/ic614;
  export CDS_INST_DIR=/home/eda/ic614;
  export OA_HOME=/home/eda/ic614/oa_v22.04.054;
  export CDSDIR=$CDSHOME/tools/dfII;
  export PATH=`echo $PATH | sed s/ic610/ic614/g`;
  export LM_LICENSE_FILE=`echo $LM_LICENSE_FILE | sed s/ic610/ic614/g`;
  export LD_LIBRARY_PATH=`echo $LD_LIBRARY_PATH | sed s/ic610/ic614/g`;
  export CDS_LIC_FILE=$CDS_ROOT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:/home/eda/MMSIM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;'
alias    ic610='export CADENCE=ic610;
   export CDS_ROOT=/home/eda/ic610;
  export CDSHOME=/home/eda/ic610;
  export CDS_INST_DIR=/home/eda/ic610;
  export CDSDIR=$CDSHOME/tools/dfII;
  export OA_HOME=/home/eda/ic610/OA;
  export PATH=`echo $PATH | sed s/ic614/ic610/g`;
  export LM_LICENSE_FILE=`echo $LM_LICENSE_FILE | sed s/ic614/ic610/g`;
  export LD_LIBRARY_PATH=`echo $LD_LIBRARY_PATH | sed s/ic614/ic610/g`;
  export CDS_LIC_FILE=5280@dingdang-laptop:/home/eda/MMSIM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;'

网友(2012-11-19):
高手好多!

楼主(2014-11-21):
自顶!重归论坛,有问题私信我!

网友(2018-02-08):
#!/bin/csh

echo " 1. ic5141 : "$old
echo " 2. ic6141 : "$new
echo -n " select 1 or 2 : "
set sl = $<

while ($sl != 1 && $sl != 2 )
  echo ""
  echo " input error , select again"
  echo ""
  echo -n " select 1 or 2 : "
  set sl = $<
end

if ($sl == 1) then
  ic6141 所有的环境设定
else
   ic5141 所有的环境设定
endif

网友:
谢谢分享!但我还是不大懂,希望楼主能把最好的破解方法贴出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