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DC综合对输出时序约束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在RTL设计中,同一个PAD,有两条路径输出,一路为时钟上升沿驱动,一路为反向后的时钟上升沿驱动(即时钟下降沿)

RTL代码示意如下:
  module sample ( input rst_n , input clk , input sel, input a , output b);
      reg b_rise,b_fall ;
      wire clk_inv ;

    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    if(!rst_n) b_rise <= 0 ;
        else         b_rise <= a ;

      assign clk_inv = ~clk ;
      always @(posedge clk_inv or negedge rst_n)
        if(!rst_n) b_fall <= 0 ;
        else         b_fall <= ~a ;

      assign b = sel ? b_rise : b_fall

    endmodule

综合时约束
    create_clock -name clk -period 10 [find pin "clk"]
    set_output_delay -max 8 -rise -clock clk [find pin [list b]]
    set_output_delay -max 3 -fall -clock clk -add_delay [find pin [list b]]

希望对两条路径都进行约束,但实际在检查时发现从b_fall出来的路径也被认作了rise,并报不满足。

请教有何对策!

网友:
试试
set_output_delay -max 3 -fall -clock clk -clock_fall -add_delay [find pin [list b]]

楼主:
谢谢版主回复!

问题还没有解决!

在DC中报report_timing -to [find pin [list b]]时,出现
  po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r                Path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clock clk' (rise edge)               5.000             5.000
 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   0.600             5.600
  U_sample/b_fall_reg/CK        0.000             5.600   r
  U_sample/b_fall_reg/Q          0.402 *          6.002   r
  U_sample/U2/O (MUX2)         0.308 *         6.310   r
  U_PAD_b/ (ZMA2GSD)            2.491 *         8.801   r
  b  (outpu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           8.801   r
  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.801

  clock clk (rise edge )               10.000         10.000
 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     0.600           10.600
  clock uncertainty                     -0.300          10.300
  output external delay              -8.000           2.300
  data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3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data required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300
  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8.80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lack (VIOLATE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6.501

问题在于为什么b_fall寄存器被认成了rise,按我的理解是时钟下降沿!

我试过了,版主提出的 -clock_fall参数是用来指明在计算“data required time”时,用下降沿计算时间,
不是我期望的!

不过,还是非常感谢!

网友:
clk'就是clk的反相了

在clk的inv上,定义一个generated_clock,
set_output_delay -max 3 -fall -clock clk_inv -add_delay [find pin [list b]]
可能还要set_false_path -from clk -to clk_inv, set_false_path -from clk_inv -to clk

网友:
set_max_delay 8 -to [find pin [list b]]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 dahai !刚试过了,用report_timing命令报告了一下,对两个时钟的寄存器输出到PAD都能够约束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理解了一下版主的意思,应该是可行的,但是因为实际项目中有多出这样的时钟反向,设置起来比较复杂。刚按照版主前面提出的相同的思路试了一下,具体如下:
    set_output_delay -max 3 -rise -clock clk [find pin [list b]]
    set_output_delay -max 3 -fall -clock clk -clock_fall -add_delay [find pin [list b]]
也可以对两条路径都设置上。

因为:
   set_output_delay -max 3 -rise -clock clk [find pin [list b]]
   命令主要约束b_fall到 b 端口的上升沿输出,对b_rise约束较宽松。

    set_output_delay -max 3 -fall -clock clk -clock_fall -add_delay [find pin [list b]]
   命令主要约束b_rise到 b 端口的下降沿输出,对b_fall约束较宽松。

网友:
以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
对IO的设置比较难掌控

网友(2013-07-18):
第二条路径,也就是b_fall路径,在做capture clock edge时,报告给的是用上升沿,但是应该用clk的下降沿做capture edge 可能更为合理。

网友(2014-09-21):
赚点钱好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