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Verilog-A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请问哪位大神有关于Verilog-A仿真的资料啊?我做的电路中调用了一个用verilog-A写的模块,其余的都是用MOS管搭建起来的,仿真时无法产生网表,请问应该怎样才能进行仿真啊?是不是需要一些处理啊?跪求大神解答··

网友:
先检查下verilogA写的有没有什么错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是直接调用adhlib库里面的· 应该没错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额 应该没错的吧...verilogA印象里不需要特殊的设置才对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主要是我是用MOS搭建的电路里面调用了一个用Verilog-A写的模块·

网友:
调用一个verilogA模块而已,应该能正常仿真的呀...不清楚哎,检查下电路细节。也可能不是verilogA模块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,那请问这种电路是必须要用SpectraVerilog来仿吗?还是可以用其他的仿真器来仿?

网友:
不需要,直接仿真就行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以用spectra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可以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··

网友:
常识:tools安装后都有user guide,还有很多example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给出log中的错误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