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源时钟和门控时钟间的相位差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且不考虑设计是否合理,我用门控时钟,有100M的时钟,产生一个50M的时钟,这2个时钟之间的相位差取决于什么因素?只是Tco吗?

请各位大侠明示!多谢多谢!

网友:
用门控时钟的话,尽量通过产生一个使能信号来控制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的,应该是要通过时钟使能信号来控制的,不过我想知道2个时钟直接的相位差的影响因素,呵呵~

网友:
就看CLOCK-GATING是什么样的架构了,以及CLOCK PIN的位置

网友:
你看这个电路那些因素会导致延时,那些就是因素:

网友:
这个是二分频电路,不能算门控时钟。对于这个电路来说,当然就是DFF的传输时间了
门控时钟主要是FREE-LATCH和BASED-LATCH的两类

网友:
Tco + 走线延迟 吧
FPGA内部走线延迟很严重,而且难调整。
ASIC可计算且可调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