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问个dft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插入scan chain的时候,由于片上memory输出为x,造成coverage偏低,这个时候一般怎么办?不做mbist处理。

网友:
插入wrapper,如果端口较多面积会增大不少,同时性能也有影响

网友:
输出端口加一个MUX就可以了。这样的代价就是CLK-Q的延时加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