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问下encounter最后导出gds用的streamout map是怎么样的

楼主(2012-01-05):
想问下encounter最后导出gds用的streamout map,我用的文件格式是这样的  ,只有金属层的信息,这样导出的gds只有金属层次,没有std cell 和其它层,这是正常的吗? 看教程的意思说这样就可以得到完整的gds了,,求教~~

网友:
很正常,你route就用到了metal层。 这个map文件只是把lef中的layer映射到gds layer上去。
encounter中输出的gds只包含了wire 以及cell的调用层次关系。cell的gds由vendor提供,需要你在layout工具中操作。
在layout editor中有完整的layer tech file。

网友A:
merge gds
把stdcell的gds文件merge进来就全了

网友:
楼上正解,需要merge stdcell gds文件

网友:
对, layermap只能map  metal,via这些东西,
-merge 能够merge所有的gds, 是full layer gds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merge stdcell 是encounter 导出 GDS(GDS export)时的一个选项吗,我看到一个merge file选项,不过一次只能merge一个stdcell的GDS。而且我merge了一个但最后导入到layout还是一个stdcell也看不到。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? 谢了~我导入streamin报错是"the reference cell was not found"

网友(2012-05-21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没有标准单元,请指点,谢啦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按照楼上的说法,把std gds导入就好了

网友(2012-10-08):
stream in时打开Retain Reference Library(No Merge)

网友(2012-12-04):
回复 楼主:

    楼主,请教一个问题。
我看到你的map中有
CUT12 ALL 37 0

请教下,这个ALL是什么意思?
我的VIA的做法都是如下的
via  VIA  37 0
via  FILLER 37 0
via  VIAFILLER 37 0
我的这个写法和您得有区别么?

网友(2016-03-30):
直接生成默认的,再修改数值就行了

网友(2020-07-27):
怎样读懂这张截图呢?
比如,从第一列到最后一列的含义分别是什么?
LEFPIN, PIN, LEFOBS, NET, SPNET, VIA, VIAFILL, FILL分别是什么意思?

网友D(2021-05-08):
引用 网友A:
merge gds
把stdcell的gds文件merge进来就全了

版主,问个问题,将invs导出来的gds导入到virtuoso中,label的Height都是1。想将Height设置的小一点,除了在virtuoso中修改,还可以在哪里修改?或者说在invs中哪里可以修改label的height???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版主,问个问题,将invs导出来的gds导入到virtuoso中,label的Height都是1。想将Height设置的小一点,除 ...

有两个办法。
1)在Innovus里用命令改字体太小。这里0.2意思是改成默认字体的20%。视力好的朋友用0.1也是可以的。
setStreamOutMode -textSize 0.2
2)在Virtuoso XStream In 的时候改。 与补充1相同,在XStreamIn 菜单里点下方的MoreOptions。
点Geometry,修改 Scale Text Height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两个办法。1)在Innovus里用命令改字体太小。这里0.2意思是改成默认字体的20%。视力好的朋友用0.1也是 ...

多谢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