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决]edi做leakage power opt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请问,在edi中做leakage 和dynamic优化时
也就是我将setOptMode -leakagePowerEffort high
在cmd_ref中说,如此的设置需要:During library set up, you must load all the Vth libraries.。请问,这个Vth library是什么库?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的库支持不支持多阈值电压了
支持的话一套库有三个:low 阈值电压cell库
                      sv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vt

网友:
对, svt,lvt换成hvt cell才能节省 leakage power,否则就没啥意思了

一般90nm以下才有 多种vt 种类的单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