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 管的截止频率是多少

楼主(2012-01-05):
如何用cadence 软件 测量TSMC 0.18um 或者 SIMC 0.18 um 工艺中 MOS 管的截止频率

网友:
Cadence只能仿真,不能测量.仿真的话,用sp仿真,sweep freq,然后用calculator计算h21的gain bandwidth product,结果就是截止频率的估算值。想要准确结果的话,就要根据定义做出H21随频率的变化曲线,用log坐标,然后用外推法找h21等于1或0dB的横轴值

网友(2012-05-17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你仿真的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啊,是不是应该有一段平的直线然后在下降呢,还有你的电路图是怎么搭的?

网友(2013-12-13):
ft应该与Vgs-Vth有关吧

网友:
粗糙公式,ft=gm/2*pi*Cgs,所以必然发现gm和过驱动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,即时相同的工艺,不同的过驱动ft也会不一样,就像设计CS lna一样,调节ft可以平衡S11和NF,仿真可以直接设置晶体管于饱和区,扫描Vov,用caculator工具计算出ft随Vov变化曲线,还比较准确。

网友(2014-01-29):
楼上说的是正解。。

网友(2014-04-30):
回复 网友B:

大侠能详细说下嘛,小弟刚入门cadence

网友:
跟偏壓,vth,size有關 估計值約為gm/(2pi*cgs),但製程愈近步,這估計值月不大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