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操作求助:Verilog A仿真报错

楼主(2012-01-05):
小弟初学Verilog A在仿真一个自己搭的symbol时cadence报如上错误,请各位大侠指教

网友:
在ADE的environment里面设置switch view,包含你的veriloga view, 但主要是你的viewtype 在创建这个view 的时候需要选对,这影响到对cdba 数据库类型的辨认。

网友:
看你“view list”里面已有"veriloga“了 但error信息提示说“没有发现任何已定义的可用view” 你能把你的“cell view”截出来看看不?

网友:
这说明view Type不对,需要重新产生一个正确类型的view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