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导啊SFLM Administrator password:忘了怎么办

楼主(2012-01-05):
如题
SFLM Administrator password:忘了怎么办

网友(2013-01-01):
search for the help go to ms-dos and enter the order

网友:
可以修改密码的

网友:
哈哈,这个应该不难的~~~~

网友(2014-07-19):
指导一下啊,楼上几位说不难的。

网友(2016-09-12):
怎么弄啊

网友(2017-12-13):
当时输的密码过长,结果破解的时候输不进去,求教怎么改密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