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中的随机化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请问Systemverilog中的rand 和 randc都只能在class中用吗?如果不在class中怎么用?我直接

rand bit [12:0] x;
always #30 x.randomize();

这样行吗?

网友:
应该是randomize(x)这么用。因为它不是一个对象,而只是一个属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。。。不过语法编译是没问题的,就是在仿真的时候报错。更可恶的报的还是Unable to check out verification license for randomize() feature
现在在找license。。。

网友(2012-07-21):
randomize()是class的一个built_in的function,所以好像必须在对象里用吧

网友:
只能在CLASS中定义ra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