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C设置set_max_delay 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5):
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,就是两个时钟周期之间相差太多,超出了扩展限制,也就是TIM-276这个错误,路径就不能被约束了。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使用set_max_delay 和set_min_delay来约束,但是这个延迟的值具体怎么计算,我还是不是很清楚,希望大家能帮帮我!十分感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其实就是你设置的路径的delay= 各级cell transition + wire delay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太感谢你了!现在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设置端口的输入输出延时,我看以前别人写的脚本,对有的信号进行的是set_data_check,而有的是直接使用set_input_delay或set_output_delay,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?还有就是set_output_delay为什么还有负值啊,这个延时值是怎么得到的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不论是对于setup或hold设置为负值都是更悲观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楼主!以后多交流啊!

网友:
set_data_check用于多周期路径设置
你两个时钟域不一样,设置input,output delay是没有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