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DC] dc在report时,如果报文太长需要多次按空格才能继续打印到屏幕上

楼主(2012-01-05):
如题:
    例如在dc中,执行report_timing 命令,屏幕打印的时候会在打印完一整屏后暂停,提示--more--- 这是按空格可以继续打印。
有什么方法可以让report_timing 命令执行时不需要暂停,直接将所有内容打印出来,需要怎样设置?
    另外大家是否碰到过在dc执行report* 命令时 ,按ctrl-c中止打印后无法返回命令提示符?

网友:
enable_page_mode     = "true"
sh_enable_page_mode  = "true"
这两个变量设置看看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ding     咋没问回答啊

网友:
直接到report写到文件里不就没这个问题了?

网友:
另外,太长的情况,按q退出,不用ctrl-c

楼主:
enable_page_mode     = "true"
sh_enable_page_mode  = "true"
这两个变量设置看看
引用 网友A:

    哈哈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 谢谢了

网友:
set sh_enable_page_mode fal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