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NC verilog仿真是报错,求助高手

楼主(2012-01-05):
已经编译完了,进入仿真这一步,结果报了下面一个error:
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udm.so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请问这是咋回事?

网友:
在/lib /lib64 /usr/lib /usr/lib64 以及安装目录下面有没有libudm.so
有就用LD_LIBRARY_PATH指导那个目录,没有就网上search以下,下一个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