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大家说说是如何约束port timing的,如何约束能得到最准确的port timing?

楼主(2012-01-06):
目前约束port timing的方式主要有以下方式:
1    set_input_delay,set_output_delay,然后在postCTS阶段对port设置virtual clock,对不同的port设置不同的virtual clock,并设置不同的clock latency,clock latency值根据与port相关的reg的clock latency确定
2    set_max_delay    from port --> reg/D  或者   from reg/Q --> port   此delay值根据以前SI阶段的port-->reg或者reg-->port的delay获得。这种方法同样需要设置virtual clock,设置方法和1中的相同。

    总而言之,如果对每个port都设置virtual clock的话,会很麻烦,首先要给每一个port create_clock,其次要对每个virtual clock 设置clock latency。当然也可以对所有的port设置一个相同的virtual clock和virtual latency,但是这样必然造成port timing计算不够准确。

    之前我以为 ,如果用第二种方式set_max_delay来约束port timing的话,工具计算slack的时候就只会判断port-->reg或reg-->port的delay是否满足我给定的设定值,并不考虑和port相连的reg的clock latency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么我就不需要设置virtual clock,从而得到很准确的port timing。
    但是实现发现,在postCTS阶段,工具在计算port slack时,依然会把clock latency计算上,由于没有设置virtual clock,导致port timing没法看。
      大家说说你们的port都是怎么约束的?是用哪种方式/
      有没有高明的方法,可以不用设置virtual clock,也可以得到准确的port timing

网友:
一般对block level的约束才使用virtual clock,对chip level就不需要了
对于block,考虑到top level留有富余量,可以用同一个virtual clock,不必算得如此精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谢谢版主的解答
    我现在做的是block级的。问题是我的设计中打开了usefulskew。和port有关联的register的latency都不一样,从700ps到1000ps不等,设置同一个virtual clock太不准确了。我想针对每个port都设置相对应的virtual clock和virtual latency,这样是最准确的。
    如果能只检查port的path delay是否满足,不考虑port处的clock latency的话,就会方便很多 。可惜目前没这样的方法

网友:
用real clock也行,就是CTS后把cts latency 反映到io port上就行了

这个叫virtual clock latency adjustment

网友:
还有一个方法是先算出与port关联的FF的clock insertion delay,然后从对应的output delay上减去,或者加到input delay上去,不需要任何virtual clock

楼主:
谢谢两位版主高见,受益匪浅!

网友:
  但是实现发现,在postCTS阶段,工具在计算port slack时,依然会把clock latency计算上,由于没有设置virtual clock,导致port timing没法看。
引用 网友B:

请问楼主你所指的“导致port timing没法看” 不会是说slack很差吧? 我觉得如果clock latency会被考虑, 那么data required time = clock_period + clock_latency - output_delay, 应该比不考虑clock latency要好很多吧。

我的帖子也是问个类似的问题, 我不理解为何PT仍然将CTS后的clock latency按照ideal, LZ要是有空请关注以下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18871-1-1.html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请问如何打开useful skew 啊?请教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    在encounter中是这样设置的:setOptMode -usefulskew true,别的工具没用过,就不清楚了。
你还可以在setUsefulskewMode里面设置很多选项,控制usefulskew借用的大小,端口是否借用等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    你好,我说的“没法看”指的是in2reg会正很多,而reg2out会负很多。虽然一个负很多,一个正很多,但都不能反映真实的port timing。
       你列出来的情况是reg2out的,在postCTS阶段timing设置virtual clock肯定是比不设置virtual clock要好的。
       关键看你设置的virtual clock和reg的real clock的skew大不大,
       如果不大,那么结果是比较合理的;
       如果很大,那么结果是不合理的。

网友:
嗯, 赞同。

这种情况下, 如果懒一些, 是不是仅关注reg2out的datapath delay是否满足就行了, slack就不看了,反正也不精确,是这个意思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上次给你回答的问题有些错误,我已经重新编辑了。你可以再看看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你说的是对的,如果偷懒的话,只看port--reg之间的data path delay是否满足就行了。
    但是port timing不精确的话,工具优化的依据就不对,可能不会对port timing起到很好的优化。
    所以,最好还是设置一些约束,使得port timing比较合理,这样就能得到合理的优化。

网友:
回复  chris_li

    上次给你回答的问题有些错误,我已经重新编辑了。你可以再看看。
------------- ...
引用 网友B:

嗯,已经看过了, 和我的理解完全吻合, 而且我的帖子其实已经证明这个问题了。

其实, 根本原因在于in2reg和reg2out都不是完整的path,要么缺少launch, 要么缺少capture, 依赖外部的FF组成完整F2F path。

我觉得陈版的一个方法可以考虑: 当block-level port timing不要求精确的话, 可以考虑output_delay约束适当减小, input_delay约束适当增加。

网友(2012-12-1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:如何算出与port关联的FF的clock insertion delay?应该在post cts之后才能算出这个latency值得吧?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