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:每个工艺库是不是都有psub2这个层呢?

楼主(2012-01-06):
1.用calibre将verilog网表v2lvs成sp时,GLOBAL了DVDD和DVSS,如果模拟电源/地要和数字分开,是不是再GLOBAL一下AVDD和AVSS?
2.如果工艺库里找不到psub2层怎么使lvs通过呢

网友:
1. 通常做LVS时,电源线和地线都要global,这样LVS debug方便。
2. 一般的工艺厂都会提供这一层的,应该是你没找到,也有可能是有什么设置可以允许不同的地都可以接到衬底,仔细看一下你的runset,应该有说明的。

网友A:
对, global就是为了spice可以不写每个具体的pin,net, 比较方便,

如果你的avdd,avss只是接到pll这种,就不一定要写了,pll的ip调用写就行了,

psub2就是 divide each ground to pass lvs, 就是区分各个gnd,使得lvs 通过,
是non mask layer,和mask制作无关,只是让lvs通过,
让calibre识别各个gnd,比如analog gnd, digital gnd,而不会引起混淆和short,

tsmc里面叫psub2 , gsmc也叫这个,
,smic 叫SUBD ,
基本都有的

网友(2012-02-2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有个问题,我在top层中有PLL,而block中也有PLL,我现在要怎样在runset 里加psub2呢?
我之前单独做block lvs 时是定义 POLYGON x1 y1 x2 y2 PUSB2
但是到了top 层做lvs时似乎block内部的PLL 周围的PSUB2层不被识别了,这要怎么做?
注:PLL layout 本事不带有PSUB2层。
请版主指教!

网友(2014-02-18):
谢谢三楼  psub2就是 divide each ground to pass lvs, 就是区分各个gnd,使得lvs 通过,
是non mask layer,和mask制作无关,只是让lvs通过,
让calibre识别各个gnd,比如analog gnd, digital gnd,而不会引起混淆和short,

tsmc里面叫psub2 , gsmc也叫这个,
,smic 叫SUBD ,
基本都有的

网友(点评):
谢谢老哥,学到了。按道理来说一个Pwell只应该有一个电源,存在多电源(AVS,DVS)的这种情况,衬底之间的串扰影响不考虑吗?

网友(2022-09-08):
引用 网友A:
对, global就是为了spice可以不写每个具体的pin,net, 比较方便,

如果你的avdd,avss只是接到pll这种, ...

谢谢老哥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