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tro0703安装记录

楼主(2012-01-06):
初次安装synopsys的软件,搜索了一些方法,用起来都有若干问题。现在结合自己的安装过程,整理记录如下:
系统:CentOS5.4,英文64位
1、软件版本:

     astro-0703-sp8
     installer_v1.3
     license.dat文件
2、系统要求:
     1、要有安装ncompress,可用rpm -q ncompress查看,用yum install ncompress 安装。
     2、glibc要求2.3.2版本以上 ,可用rpm -q glibc查看,yum install glibc* 安装。
3、安装:
     1、以ROOT用户登入进系统。
     2、准备安装文件:
        1、建目录/home/synopsys/,installer_v1.3.tar.Z到目录下,如/home/synopsys/installer。
        2、将common和linux(或amd64)的.tar文件解压。放到/home/synopsys/astro0703/。
     3、运行installer : cd /home/synopsys/installer ,在该目录下直接运行./installer -gui(图形界面),开始安装astro,
        installer会要求输入ID number,可直接跳过,选择源目录(如:/home/synopsys/astro0703/common)和安装目录
(如:/edatools/astro0703),
        installer开始安装,直至安装结束,再装下一个包(如linux)
        !!!注意:先安装common的安装包,结束之后,再在同一个目录安装linux安装包!!!!!

     4、copy license文件 到目录下(如:/edatools/astro0703 ,文件名为license.dat)
        修改license头两行:
          SERVER localhost.localdomain ANY 2700
          DAEMON avantd /edatools/astro0703/bin/IA.32/avantd
        激活LICENSE(不知是否必须,我是做了)执行lmgrd -c /opt/astro/license

     5、设置环境变量:

            export ASTRO=/edatools/astro0703
            export LM_LICENSE_FILE=$ASTRO/license.dat
            export PATH=$ASTRO/bin/IA.32ASTRO/binPATH

         这是b shell的环境变量,存入user下的.bashrc。
         退出root用户,以user用户登陆系统,打开termial,输入Astro&启动。

网友(2012-10-25):
用普通用户登陆Linux ,安装完Astro软件使用lmgrd 命令,  提示没有发现lmgrd 命令,   用ROOT用户登陆,lmgrd就可以执行 这种情况谁遇见过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