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复位信号引起的时序问题??

楼主(2012-01-06):
arst为异步复位信号。
在综合一个设计其中一个模块时,如果把arst设置为set_ideal_network则没有时序问题;但是当把arst设置为set_dont_touch_network时则会出现很大的setup违例,查看rpt发现出现vio的地方都在arst上。
请大家帮分析下原因。xiexie!!

网友:
很正常啊
set_ideal_network不就好了

网友:
当然了, set_ideal_network  是 timing ideal啊,当然没有setup,hold violation,

但是set_dont_touch_network  是为了避免后端做优化,

为了做timing分析,还是set_ideal_network 较好,  而且后端也会自动dont_touch 这些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