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如何比较两个设计的优劣

楼主(2012-01-06):
对于同一个模块的功能,假如我使用了两种RTL设计方法,使用Verilog HDL编写,没有进行时序约束什么的,就单纯的看综合报告,应该看哪些参数呢?我使用的是Quartus + Modelsim + Debussy,当然综合报告是Quartus给出的。

楼主:
当然首先可以看 模块消耗的 LE的数量是最基本的,那时序方面的呢,如最高频率,看Timing Analyzer的最高工作频率吗?

网友:
从代码风格、可读性、消耗的资源和性能等方面评估代码的好坏,尽量考虑所使用FPGA的架构和准用资源,编写代码

网友:
看你最缺什么,就把这个当成优先级最高的来考虑。
比如RAM,DSP,要想法共享;时序的话,能多用寄存器pipeline的会好点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