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2011.10安装授权问题,请大牛帮助,谢谢!!!

楼主(2012-01-06):
安装ADS2011.10,论坛的License,我的怎么提示缺少授权,帮忙看看,谢谢。

网友:
希望高手出面解决

网友:
我有相同的许可证问题。

网友:
有設定ADS_LICENSE_FILE嗎?

网友(2012-05-05):
这个我昨天也碰到了,主要是原来旧版本卸载不干净(要连注册表和环境变量一同全部删除),新版本的license授权才出现问题。
解决办法:将所有关于ADS的系统环境变量及其指向的license删除,在用户环境变量里面新建环境变量ADS_LICENSE_FILE,并指向新的路径的license。
我今天就是这样解决的,原来安装2011.10版本的时候没有卸载2011.05版本,后来crack的时候,环境变量冲突,碰到楼上的情况,结果卸载-重装-卸载-重装,不断重复,没有找到办法,今天尝试了一下,终于成功crack,可用。

网友(2012-11-21):
有幫助的討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