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ller cell

楼主(2012-01-06):
本人是新手
对于标准单元中的filler cell 不懂
好像有io filler cell
std cell filler

麻烦谁普及一下这些filler cell种类  以及 各自的 作用

网友:
IO FILLER就是用于填补IO之间的空隙的cell;
STD FILLER就是用于填补std cell之间空隙的cell;
两者的大小,形状都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1。建议到论坛的 搜索 中搜一下大家问过的帖子,做个启发先
2。建议打开他们的版图看看具体的layer构成
3。建议找UG和cmdtxt分别搜索filler相关的信息,过一遍

网友:
对, filler就是填充物,顾名思义,

std filler就是填充core区域的
io filler就是填充io区域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版大 那么填充物是为了做什么呢?有什么优点?什么时候添加?
    是不是在详细布线之后呢?
    多谢!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版主  那个帖子我搜过了  都是讲的实际的应用  基础普及类的还是很少  doc文档也看过了 寥寥几句 不清不楚啊  求赐教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2。建议打开他们的版图看看具体的layer构成

其实做数字版图不管怎么处理,最终还是归到版图上,也就是满足各个layer的要求。
不知道你打开virtuoso看过这些个cell的构成没,这样子会理解的深刻一些。

比如stdcell的filler,你会发现它有AA,CT,NWELL,PPLUS,NPLUS,它的主要作用是弥补stdcell间的空隙,从而避免DRC错误。
当然如果你不加这种filler,最后手动加这些层也是没问题的,只要满足了DRC的要求就可以了

再比如IO的filler,它的更多地作用是为了完成power的ring,也就是ESD间的电源的连接。

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。我更多的是给问题一个思考的方向,自己找答案,自己理解问题,然后大家再讨论理解的差别,如果都是别人告诉,很多会不求甚解,印象也不深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多谢~~

网友D(2014-12-09):
回复 网友B:
版主 我很想问一下,为什么要添加cell filler,为什么要用cell  filler将cell的有源区连接起来呢? 所有的单元不都是各自连接到VDD和VSS了吗,又不是只有一个练到了VDD和VSS,所以需要把她们的有源区连起来。求解释下啊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    是因为DRC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DRC中有关于最小线宽的检查,有关于最小间距的检查,想问下这个cell filler是关于什么的检查呢,就是说如果不加cell filler,DRC的时候报错,是因为检查到了哪项从而报错了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你可以不加filler跑一个DRC试试,会出现比如NW, BP等的space error。同时LVS也过不了,因为LAYOUT底层的线都断掉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主要是DRC的问题,当然也看你的设计如果很大的面积,只有几个单元,彼此间距离很远也没问题,但是一般的项目没有那么搞得

网友(2018-08-03):
这帖子挺好,谢谢版大

网友(2020-10-29):
这帖子挺好,谢谢版大!

网友(2021-10-09):
引用 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    是因为DRC问题

能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吗?谢谢

网友(2024-11-28)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B:
版主 我很想问一下,为什么要添加cell filler,为什么要用cell  filler将cell的有源区 ...

请问下我现在库里面提供两种STD filler,有电容和无电容的,数字版图中需要填充哪种filler;我试着填过带电容的filler,出现了很多drc violation,填充无电容的filler是对drc没影响的。在设计的时候是否之间填充无电容filler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25-03-10):
感谢各位解答的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