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 hspiceD 与hspice的区别

楼主(2012-01-06):
本人刚刚入手cadence,听说cadence里面也有hspice,不知道cadence 中的hspiceD 与linux下的hspice 有什么区别,他们用的库相同吗?

网友(2024-08-22):
请问有结果了吗?我通过仿真发现两者的结果是不一样的,但是通过看log文件,发现他们调用的同一个版本的hspice,有点搞不懂。
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,他们两个本身就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