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sert_redundant_vias 把timing带坏,如何处理?

楼主(2012-01-06):
目前想到的解决办法,把effort降低为low。

定义热dundant via 的rule,没搞懂,它的lect上写的优先级VB>VG>V。VB和VG指的什么via呢?

还有加上double via后ICC中和PT的结果有很大的一个误差,如何让他们的结果统一一下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嗯,我看过是有那种设置

我想用最common的情况处理,不设的太细

你说的route_opt应该用什么option呢?-incr -size_only么?

网友:
90nm一下 double via insertion几乎是必须的啊,

一般都是 route_opt 之后,

开始加insert_zrt_redundant_vias 以后,  然后再 route_opt -incr 修啊

当然这个routability 没啥影响,如果congestion,就会使得double via rate降低,

route_opt -incr  之后就能recover一些timing了,

至于define_zrt_redundan_vias 权重 是优先某些dfm via,比如large enclosure这种,
这种是最有利于dfm的,  小的的enclosure dfm性能就差些,因此权重稍低

网友(2017-03-08):
VL=Large square via;VB=Bar via;VS=Small square via。
优先级为:VL>VB>VS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多谢!

网友:
我的建议是,在 initRoute时就一起Double Vias,这样就算route_opt时修timing降一些DV的话,比例也应该是比较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