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已解决-- Astro read library 问题求助,你可曾遇到过?

楼主(2012-01-06):
各位朋友,大家好。
现在我遇到一问题,没有解决。
当我在用Astro,进行cell library-> library preparation时,导入了相应的DB文件 .db, 但是结果一直执行失败。很是不解。
导入DB过程:

报出的error:

这种情况有没有和DC中将 .lib 用read_lib, write_lib转出来的 .db有关, 比如版本问题?

网友:
有可能的,  比如dc的版本太高,比astro高,

你还是从 .lib 开始的,让astro read  .lib file

楼主:
谢谢你们。
已经解决。用低版本的DC重新lib2db,astro可以成功读入了。现在DC和astro都是用的07版本的。之前DC是2010版本的,比astro要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