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中的bBox是什么

楼主(2012-01-06):
just like the title,what is the meaning of BBox in virtuoso?And it's use for what??
thanks for your help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what is the meaning? it is used for what?on what occasions , we can use it

网友:
it is the boundary of a cell. if you set the bbox can't overlap, it means the cell will not overlap.

网友:
就是边界,和boundary 意义类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hank you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