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加IO filler 出现的violation

楼主(2012-01-06):
在encounter里面加IO filler 之后会报很多的Geometry error,都是overlap 或者short的,    ,我加IO FILLER的命令是这样的  ,IO FILL加完后  ,这种怎么fix掉,整个设计做DRC的时候,反而没有error。。。。

网友:
检查下lef中设计格点,和最小的fill的大小比较一下,看有差别没

网友:
不用看,这个是属于overlapped io filler,在layout上是确实存在和允许的,

请做calibre  drc,lvs吧, 没问题就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DRC 的时候到没这些问题,很奇怪实验室之前他们做的时候用的是相同的文件,相同的filler,均没有产生这些violation。。。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看,可能是你最小的iofiller 选中了-fillAynGap。
但是这样问题是允许的,我也有遇到
我的建议是保留-fillAnyGap

网友:
PAD filler是容许overlap的,-overlap_cell选项选择最小的io filler

网友(2013-11-13):
为什么我的encounter中没有找到addIoFiller的menu呢,我用的是encounter5.2,这个版本怎么添加IO FILLER 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