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中总是有这样一个warning:cannot read link library file 'your library.db'

楼主(2012-01-06):
不知道该怎么解决?有关系吗这个警告?知道的大大麻烦说下

网友:
你的your library.db的路径可对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在你的link_library中加入 "*",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set link_library "* foundry_tech.db"

网友:
有关系,db没有读到

网友(2012-09-16):
your library.db是不存在的,其实是提示让你设置为你需要的库,不用管他。

网友:
需要在你DC工作 目录下面建立一个synopsys_dc.setup文件,里面指定link library 的路径

网友:
我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没管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