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create_generated_clock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6):
如果一个时钟clk1是另一个时钟clk_source分频产生的,分频系数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,即是动态的;
这种情况下面可以将clk1设置为clk_source的generated_clock,可以吗?

网友:
可以,同时把所有可能的分频时钟GROUP在一起,千万不要覆盖了哈

楼主:
谢谢jun_dahai ,如果我是256种(1..256)分频,能不能给种脚本的写法

网友:
create_generated_clock -name DIV_CLK -divide_by 1 -source <pin_name> SRC_CLK
把最快的时钟设上去就可以了,低速的化问题不大,PT最后check以下就ok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设置是对,同时注意是在DC中还是PT中(可以是不一样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