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streamIn时碰到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6):
Reading Stream File。。。
Segmentation fault

除了软件upgrade之外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?

网友:
不知道查总指的是哪个问题

网友:
icfb 5141么,这个很经典的,没啥问题的

看看你的gds 能用calibredrv 打开么,就是说是一个valid file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叉总,这个贴切点,哈哈

unable to open technology file “techfile.cds”
permission denied.

failed to open the technology file "`techfile.cds" from the library "`cdsDefTechLib"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没权限呀,

楼主:
权限肯定有啊,我看了

网友:
你用他们的tf文件自己建一个技术库
然后streamIn导入另外的一个库,再将其attach到技术库上

楼主(2012-02-09):
这个问题,据说是和ICfb的版本有关系,IC615可以直接吃进4G的GDS,但是IC5141就费劲了,不过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