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决]edi routeDesign

楼主(2012-01-06):
请问,在edi中,使用routeDesign ,-global 和-detailed这两个argu所要表达的是怎样的route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命令手册上只是说了有这么几种route方式,我不太明白什么样的route可以称为detail,是什么时候需要detail,或者global?

网友:
就是相当于 globalroute 和 detailroute啊,

edi既可以 globaldetailroute  , 可以用routedesign,

routedesign 是supercommand,包括了很多nanoroute options设置,用起来简单些

网友(2024-10-23):
请问大佬routeDesign与GlobalDetailRoute有什么区别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