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Spectre仿真出问题

楼主(2012-01-06):
PICTURE:/root/.tencent/qq//AppData/file//sendpix3.jpg

如上图。可能是licenser问题。cadence 是整体共用一个licecse吧。
schematic editor 能用,就是SPECTRE 仿不了。求高手帮忙解决下。

网友:
如上图。可能是licenser问题。cadence 是整体共用一个licecse吧。

谁说整体一个license的?都写明白了是license的问题

楼主:
spectre 还有单独的license?
cadence 现在用的license 在其他人电脑上可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清楚你们license的配置情况,但是cadence一定是每个功能都有对应的license的,还需要注意版本对应。

网友:
有的license是根据你的电脑的物理地址(mac)而不同的。所以可能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你用的是IC5141+MMSIM7.2吧,你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,license必须和MMSIM的版本对应,我是这样解决的。
1、去论坛下载一个破解版的MMSIM10.
2、去论坛下载一个IC6151的license。(其它license你也可以试试)。
3、见我的帖子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318433&highlight=  去下载一个低版本的lmgrd和cdslmd,用于启动licens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