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大家讨论下probe pad,test pad, bonding pad。

楼主(2012-01-06):
如标题:大家能否讨论下probe pad,test pad, bonding pad,这些的区别,如他们的大小,对周围器件的影响(应力等。),probe pad定位是不是要非常精确,这个坐标是由版图人员直接提出来的吗?一之分不太清楚probe pad 和test pad 知道他们大小不一样,比知道test pad是否也和probe pad一样扎探针。请高人指点。。

网友:
bondpad 就是钝化层开口,即passivation layer ,这个是封装的时候打gold,copper wire出去到pin上的,

test pad/probe pad按理是不要打bond wire到 封装的pin上去的
他们都有bondpad layer,是为了从上面好接触 ,

test pad可以封,也可以不封出来,
probe pad可以用于测试电路某一点,通常是顶层金属画一个方块,比如10x10um,
有的probe pad是放在IO区域的,有的probe pad是耐高压,比如12v flash test pad,

其实test pad,probe pad都是简单的金属构成, 里面没啥电路,原则上金属连接
就能接到里面去

网友A:
probe pad是需要在CP时候 用探针卡点上去测试或者trimming用的, 所以probe pad是有一定的排列规则的。一般size: 60*60um左右,分布在芯片边缘一排 就可以。如果有特殊的要求,那就要和封装测试工程师确认了。

test pad一般定义是人工探针的开窗, 所以尺寸比较小10*10um~20*20um都有。 排列也较随意无特殊规则。

bonding pad就是需要键合金线的PAD。 尺寸60um~80um左右, 结构design rule会详细规定的。

网友B(2012-08-10):
回复 网友A:

   bonding pad就是需要键合金线的PAD。 尺寸60um~80um左右, 结构design rule会详细规定的这个规则是工艺规则吗

网友(2016-06-08):
好深奥的!

网友C(2024-08-20):
引用 网友A:
probe pad是需要在CP时候 用探针卡点上去测试或者trimming用的, 所以probe pad是有一定的排列规则的。一般 ...

请教一下,10*10的Probe pad是否需要开窗呀?

如果不开窗,我理解,TOPMetal上面有钝化层阻挡呀?
但是,如果开窗,一大片Probe pad连接的都是电路内部重要节点,会不会影响内部电路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一下,probe/test pad 和bonding pad design的window大小是一样的吗?

网友(2025-01-03)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10*10的Probe pad是否需要开窗呀?

如果不开窗,我理解,TOPMetal上面有钝化层阻挡呀?

同问,比较难理解这个probe pad

网友D(2025-04-14)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10*10的Probe pad是否需要开窗呀?

如果不开窗,我理解,TOPMetal上面有钝化层阻挡呀?

同问,不开窗有钝化层阻挡,开窗太多是不是对芯片内部有影响?

网友(2025-09-02):
引用 网友D:
同问,不开窗有钝化层阻挡,开窗太多是不是对芯片内部有影响?

好久都没大佬发表看法,个人理解:

(1)如果是敏感内部节点,比如电路内部采样保持节点,测试发现光照都有影响,这种节点就不要开窗了。
如果是驱动能力比较强的数字信号,可以才、开窗。
(2)没开窗,需要debug的时候,也可以让第三方把钝化层干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