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 smic 0.18um deep nwell 问题

楼主(2012-01-07):
貌似在MS和EE里面的DNW是不同的,在MS里面是埋层,而在EE里面纯粹就是一个deeper nwell,无法隔离衬底,做出独立的p阱。请问是不是这样,EE里面能否做出埋层式的DNW(似乎不行,EE库里面只有PNP没有NPN,没有埋层式DNW应该做不了NPN)。我是想要用来消除偏衬,隔离干扰。

网友:
据我所知,EE中做不了NPN,我只在SMIC的flash工艺中看到过NPN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就是没搞头了,另想法子了。

网友:
MS ? EE ? 是什么意思?

网友(2012-05-10):
没有搞头啊!

网友:
这里面对SMIC EE工艺中的DNW分析确实正确,想用DNW做噪声隔离的要另想办法。

网友(2015-01-15):
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