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etup和hold time 同时分析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7):
180nm以后的工艺 是不是要同时分析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?
在一个tcl脚本中,可以实现两种分析吗?  就是说在该脚本中同时给出慢库和快库
分析建立时间时候使用慢库  分析保持时间的时候,使用快库
本人新手   多谢~~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,做了就知道了

-max
就是setup,

-min就是hol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版主  那么target_library怎么设置?
之前使用慢库  set target_library slow 就可以了
如果在一个脚本中使用两种库 这个指令要修改否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不太明白target_library要怎么设置。
我有看到在设置set_operation_condition的时候,加上-min_library fast的方式,不知道这样对不对。
但是这样设置的时候,我就会在link_library里面多加一个fast库,不在target_library加fast、。

网友:
后端如果是icc, 那么fast/slow  .lib  都需要写在target, link library里面的,

我说的是std cell , 如果是其他单元, 主要写在link library里面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