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compiler没有create_test_clock命令

楼主(2012-01-07):
是dftc版本的问题吗?还是本身这条命令就是错的?

楼主:
求达人解答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版本问题,新版本不支持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多谢

网友(2012-10-07):
版本的问题

网友(2014-03-07)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一下,新版本不支持,那我们要用什么命令进行创建扫描时钟呢?还有创建的时钟的周期是固定100的吗?还是我们一般根据什么进行设置。谢谢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set_dft_signal -type ScanClock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好的,谢谢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