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做Clock Gating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7):
DC做Clock_Gating时,有Input参与到Gated Clock的Latch的E端,不知有没有问题?

楼主:
看来这个问题遇到的人比较少,换个问法:如果希望输入端口不生成gated clock该如何设置?

楼主:
谢谢版主回复,但还是不放心,后来把输入相关的clock_gating都去掉了,用"remove_clock_gating"命令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