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Cadence的版本问题

楼主(2012-01-07):
各位大虾,论坛上Cadence软件的Base、Update、Hotfix有什么区别啊?安装时有先后顺序或者需要注意什么吗?多谢了。

网友:
我的一点理解
Base 就是 最初版本,也是基本版本
Update = Base + 之前的hotfix的和
Hotfix在某一个Base或者Update基础上的一点incremental的修正,必须依赖Base或者UPDAT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了

网友(2014-06-15):


网友:
    老大,咨询下,是不是有了update,那base就不用安装了。直接安装update就可以了?hotfix必须有原始版本,这个我是清楚的。

网友:
老大,咨询下,是不是有了update,那base就不用安装了。直接安装update就可以了?hotfix必须有原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从我的经验说,应该是这样

网友B:
从我的经验说,应该是这样
引用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,我就把那些base删除了,这么多base太占空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