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弱弱的请教下反相器都有哪些类型?

楼主(2012-01-07):
各位大神,请教下哪种类型的反相器属于饥饿型反相器,它们有什么特点?

网友(2012-03-12):
据我的理解,应该是反相器通路的电流被限定,反相器的输出电流不能随心所欲地大,所以反相器处于饥饿状态。

如果有误请指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