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,icfb 界面不能编辑,请问是什么问题,是否安装有问题

楼主(2012-01-07):
icfb界面

icfb界面

楼主:
license 您是否有,可以发一个给我吗,我是参考论坛的帖子安装的?

网友:
我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,应该是版权问题,如果没有license就把你的windows系统的时间设置一下,之后启动workstation后把linux系统的时间也设置一下,就好了,我的就都设置成了2009年11月7日,就好了。

楼主:
多谢啊,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