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测量运放失调电压但是结果不对,求助

楼主(2012-01-07):
运放是普通 2stage OTA。增益70-80db吧,仿真失调电压的图是单位增益负反馈,但是仿真结果大约是0.12mv,普通运放失调电压1-20mv。所以我觉得我仿真结果不对。。

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我曾经仿真过的,结果好像是10mv左右,这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变得。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这个跟增益有关,也跟你输入的DC电压有关,严格来说你接成BUFFER形式,vo=vin=1.5V=A*VOFFSET所以当你输入信号变化时VOFFSET会变化。所以是否两次测试时输入电压一样,或者放大器的增益调整过!

网友:
    这样怎么能看出来了offset?
offset是由mismat造成的,是随机的,当然不反映在dc simulation中
你看到的这个是system offset 被opamp的open loop gain抑制了
这个误差大家都会有的,需要上下电流源做的更匹配一点就可以了,但不是什么大问题

网友:
这个0.12mv的误差难道不是应该有的么?LZ意思是VO应该=1.5v?
放大器的增益有限,vo=vi-,有限增益下,这个差值被放大1万倍整好是输出啊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图,这个是输入失调电压的仿真电路,显然offset是通过dc simulation仿真出来的,这个连接是单位增益连接,请问为什么说是开环增益抑制了offset?
        另外你的意思是不是,我的opamp电流源匹配不太好(可能是过驱动电压匹配吧)导致offset反而变小了,如果我能够使得电流源匹配的更好,那么我可以得到opamp的offset的典型值,比如10mv-20mv?  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0.12mv 这个失调值太小了,按照正常来讲12mv还差不多。。低于正常一个数量级,我觉得我的电路做错了。。。

网友C:
回复  novaming

0.12mv 这个失调值太小了,按照正常来讲12mv还差不多。。低于正常一个数量级,我觉得我 ...
引用 楼主:

    I服了you,小还不好啊,本来就应该是uV级的

网友:
这不是offset,是gain error
前仿能仿出offset那真是够惊悚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我需求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电路的具体的结果,只是想得到某一种结构下失调的典型值吧。
你说的对,具体失调肯定要layout后加上后仿才能得到,可是我没有那个条件。。我要求的只是电路仿真的结果。。
我的共模输入电压设置为1.5v,测量的offset是0.12mv,设置为2v,测量的offset为0.8mv。。数量级就是不对阿。。还是说本身offset仿真就是一个悬乎的东西,测量到多少的值都是正常的?
你有没有好的参考资料什么的?我在书上看了还有不少资料,对失调电压这个还是不能完全理解。。

网友:
看来需要给你澄清概念问题:失调电压和噪声类似,可以分为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,你上面的仿真测试的是系统失调,系统失调与增益相关,增益越大则系统失调越低,随机失调一般由MISMATCH引入,随机失调的仿真可以通过MONT CARLO仿真得到。一般而言在现在CMOS工艺下,失调电压在几个毫伏左右,当然做得好可以做到1毫伏以下也是可以的。这时一般输入对管做得比较大,负载管的L做的比较长。当然更有效的方法是采用失调电压消除技术!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谢谢你回的这么仔细,这些定义其实都看过的。。其实是这样的,我为了做毕业论文,想做一个低失调的instrumentation amp(仅限于仿真),用的电流负反馈结构,但是仿真结果是,现在正常工作的instrumentation amp的失调就和普通的2stage op差不多,甚至还要高一点,我是初学analog 的,哎
普通2stage op 按道理说失调在1-20mv,我弄的这个只有 0.1 mv ,让我怎么写论文阿。。电路CMRR大约为60db,就算是共模电压改变1V,能引起的失调电压变化大概在0.1mv,我觉得不会影响到失调电压多少,我自己做的这个运放我心理也很清楚,不可能比别人做得好,只要能做到正常工作就很好了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,失调由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组成,系统失调由电路接成单位增益结构仿真得到大约是0.1mv,而随机失调是随机的,只能通过工艺容差仿真或者monte carlo 仿真得到,两者相加才能得到正常情况下的普通运放失调值 1-20mv
我只是仿真了系统失调, 我还必须要通过工艺容差仿真随机失调后才能得出结论?我用的CSMC .5 好像不支持monte carlo 仿真阿。。

网友:
终于有点开窍啦!
不支持的话问FOUNDRY要啊!
实在不行就自己编一个,反正你是做论文嘛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能把这个图的资料给贴出来吗?谢谢诶。

楼主: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241347
这个帖子不错

网友:
个人认为 11# 说的有道理,另外系统失调应该是和你AMP的增益是有关系的。
(11# 受教了。THKS)

楼主(2012-02-10):
15楼的资料很好,有没有朋友能贴个阿。那个朋友再也没上来了。。

网友(2012-05-04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好,我看了你的帖子 发现你那个有运放失调电压的仿真图,我想请问一下,如果是动态锁存比较器 或者差分输入 双端输出的怎么来仿真失调电压?谢谢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能知道你那个 资料介绍如何仿真失调电压的图是哪里来的吗?

楼主:
《MOS运放性能参数仿真规范》.pdf.tar.gz (174.06 KB , 下载次数: 336 ) 回复 20# ah_yy

    请参考

网友(2013-02-23):
支持一下,还不错的文章

网友(2013-04-02):
学习了 很实用

网友(2013-10-13):
同意4#所说,这是系统失调,是比较小的。
你要看随机失调,需要在这个schematic上跑一个Monte Carlo仿真,这样可以看到失调电压有一个随机分布,3*sigma大概就会有十来个mV了(取决于你的设计)。

网友(2013-11-24):
回复 网友F:

    请问此图出自哪里,相关资料可以上传一下吗?或者发个链接吧,谢谢。

网友(2015-12-15):
应该是 MC仿真的vout-vin,而不是dc

网友(2016-05-04):
真的是好帖子啊!

网友(2023-01-13):
楼主不知道解决了没,我跑MC出来的Vos竟然只有50uV,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

网友(2023-08-18):
引用 网友C:
I服了you,小还不好啊,本来就应该是uV级的

你才是人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