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设计求助

楼主(2012-01-07):
有设计LDO经验的各位帮帮忙
最近刚接触LDO,老板要我用3.3V的device设计一个Cout=1uf~4uf的LDO, Ioutmax只要10mA, 但是VDD要1.1-3.3V, Vout=1.1V
PM要求50-60度, 输出要控制在1.05-1.2V的范围内
我试了一些经典的op-amp,用source follower做output buffer,但是还是达不到60度的PM,paper看得眼花缭乱,把paper的电路搭起来又很难调到在所有corners的情况下都能满足要求,眼看deadline就要到了...后面还要做reference..
如果不引入零点,dc gain有100dB左右,主极点在10mA输出时在10Hz左右,很难把所有其他极点推到1MHz以外,如果引入零点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比较好调

请各位帮帮忙,推荐一个好用电路结构或者相关论文,这是我试用期的第一个project,调了一个月,快崩溃了....求救啊

网友:
VDD要1.1-3.3V, Vout=1.1V?????
很難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是啊....但是vdd=1.1V的时候,vout不低于1.05就行
现在打算引入个零点补偿,有什么好用的办法啊?

网友:
没有psrr要求估计不难吧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用哪个拓扑结构的opamp和什么补偿办法比较好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如果你没什么特殊要求,不知道为啥folded-cascode +PMOS(cs)不行,补偿可以简单Miller+R。没有noise,psrr要求,pm应该可以很容易做的很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LOAD是1uf的电容,形成主几点,fold cascode的输出阻抗太高,形成第二个极点,PM就下去了,接了个ollosource fwer,fold cascode的输出阻抗和buffer的输入也形成个极点,那样就有三个极点,加了buffer之后output range也变了,transient的结果也掉下1.05了,不知道问题在哪
不知道分析有没有错,其他参数暂时还没什么要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Miller+R补偿接哪里?补偿在amp里会令第二个极点往低频移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为啥一定要把主极点放在输出端? LDO输出用source follower? 1.1V肯定不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输出端接个1u的电容,主极点就在1/2pi*Ro-passCo那里了,我指error amp的输出接pmos source follower来减低amp的输出电阻
你指用pmos(cs)做第二级gain stage? 不用buffer做error amp的输出吗? 怎么补偿?

谢谢,我下周一回去再试试

网友:
如果主极点在输出端,那第二极点就在error amp输出端,一般会引入一个零点去抵消第二极点。否则pm确实很难做上去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现在也这么认为,请问哪种零点引入方法效果比较明显,又不引入低频几点?
我打算用vccs+C的办法,不知道怎么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一般的话PM在多少合适呢?70~80的是不是会太大呢?

网友:
55 PM应该不难!输出只要10ma没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用什么结构,能推荐下吗?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是怎么搞到70-80的呀?

网友:
电容用1uf-4uf,那肯定是片外电容,片外电容自然有ESR,那就会引入零点了,采用楼主使用的结构应该也可以达到要求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  设计要求尽量用1uf的电容,估计50m的ESR, 不能动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也不太清楚唉,仿真出来就是这样子?
   这个是不是太大呢?

  哦,还想请问下,stb时候,是夹在哪里呢?反馈回路里面呢还是MPSS的输入端,我看到有人这样子说

网友:
假如使用1uf,50mESR的片外电容,那该电容引入的零点在3M左右,固定了的,那只有想办法把第二极点移到这个点附近了。你采用pmos 源随结构,不知道你的密勒补偿怎么补偿的,可以尝试下把补偿加在opa的输出端和opa的次主极点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ESR范围应该大一点,几m欧到100多m欧都要稳定才行

网友:
   的确设计的时候 ESR范围应该放大一点仿真,因为实际应用的时候不一定用到的就是你所设计的那个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我也发现确实要这样了..完了,周五deadline

网友:
楼主,请问你的运放是两级增益级的吗?增益是100dB可能有点高了。一般60,70个dB就差不多了吧。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现在相位裕度差一点点,可以再分压电阻R1(上面那个)上并联一个电容,这样可以产生一个零极点,如果R1比R2大较多的话,零点会提前出现,设置这个左边平面的零点刚好在增益0点处,可以改善相位裕度。另外,我觉得VCCS补偿的确可以,但是如果里面的电流镜匹配不好,很可能会有DC电流流出,这样会影响输出电压的。还请大家给点意见小弟了。谢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
    确实有mismatch的问题,这个问题能解决吗? 怎么解决?谢谢~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
    至于增益问题,我的opamp增益只有40dB左右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系统的环路增益就轻松飚到80dB以上,不知道增益都哪来的,如何解决

网友:
check the last stage with different loading conditions.

网友(2023-12-23):
mark 学习一下 thx for share